抽料系统,抽料太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09):
我的理解是:抽风一直有(因抽风马达一直在转)。如果注塑那边叫料,或者说料位满,靠此图有2个气缸频繁切换完成。如果不叫料,会通过图中红色洄流管,重新回到图中右储料罐中,大家来分析下

网友A:
分析什么啊

网友B:
两个气缸是开关吗?
看得不清楚
这是负压抽还是正压送?
这个现场看看应该不难分析吧!

网友C:
没明白,什么料,或者不是料

网友D:
一般是有地方漏气了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管道的真空状态

网友F:
原因, 压力不够, 堵了。。 漏气。。这3个点····

网友G:
画出动作示意图比图片更能理解,这样看不懂

网友H:
看管道有没有堵

网友I:
PE料粒吧,一般不是漏气(包括送料管道和气阀动作的压缩空气),就是堵料(包括料脏),再就是阀门切换,其他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