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9):
LX42C4模块的起始IO是0010,,那么我在程序里面编写程序应该是X多少?

楼主:
这个是系统监视的图片。。

网友A:
这是64点输入,那地址从X10到X4F。

网友B:
如果使用CPU的I/O地址就由X000写起,如果是用模块的地址就由X010写起,你也可以在组态画面将每组的I/O地址重新定义--将CPU的模块的地址改成X0100

网友C:
模块地址根据你的爱好咋玩都可以:只是不要重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