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9):
?用数据线下载程序时连接不上PLC,这是怎么回事?请指点一二

数据线用的是官网数据线:6ES7 901-3DB30-0XA0

网友A:
驱动没有安装好
安装好出现COM3 4 5 6 7等等之类的COM口
软件下面选择对应的COM口就可以了

网友B:
原装的通信线(6ES7 901-3DB30-0XA0)  USB/PPI通信线,不需要驱动软件。只要在联机的情况下,系统自动驱动。 XP上面自动会安装,只要是SP6版本以上的都可以。
“WIN7"、”WIN8"系统下就更不需要安装什么驱动了。SP9的版本就自带了USB/PPI的驱动,即插即用。                                                  1 电缆不需要单独安装驱动,软件自带,建议使用V4.0 SP9的软件,下载中心搜索S0152
2 V4.0 SP9可以安装Win7系统下,不支持Win8系统,可以下载兼容性列表https://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kompatool/pages/main/index.jsf
3 非原装电缆请咨询第三方

网友C:
SIEMENS原装的USB/PPI是直接选USB口,不是转换出来COM口的;
你电缆先确认好是新的而且是SIEMENS原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两条线,没有道理同时坏掉了,免驱动的,而且之前用着一直好好的。是不是软件哪里冲突了

网友D:
到控制面板-管理工具 查看一下事件记录呢(这是分析PC有关问题的好习惯)能不能找出点蛛丝马迹

网友E:
原装的不用装驱动,直接选择USB就好使!

网友F:
原装的很用默认设置就可以了。
不是原装的要安装驱动。

网友G:
远程地址那里输个2试试

网友H:
如果线以前用的好好地,到别的电脑上试试,看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I:
WIN7的驱动重新装一下,要不就重新装200的软件,最好装WIN7 32位版本的,64位是模拟的!

网友J:
数据线驱动没安装

网友K:
北辰的以太网转PPI模块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