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9):
pH计输出4-20mA电流到PLC,但经PLC计算后输出数值与pH计实际数值有误差,求大神指点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网友A:
你要先确认下传感器输出的4-20ma信号有无误差

网友B:
传感器输出准确,传感器到plc的线没有受到干扰,plc的计算公式是正确的,并且计算过程中没有超出范围而发生溢出,才能保证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C:
呵呵;误差多少?
模拟量不是数字量,不可能绝对一一对应的;
另外4-20mA对应的为6400~32000;
先查看程序运算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误差,误差呈线性方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测量了真实的电流值,仪表输出不是4-20mA,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输出不是6400-32000,实际输出与理论输出呈线性关系,但由于西门子200不支持小数计算,怎么解决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