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9):
是这样的,公司最近处理一批电脑,我自己的那台无法运行博途软件,所以打算买一台来学习1200系列的PLC,那些电脑配置是8G的内存,奔腾G4400的CPU双核主频3.3GHZ,128G固态硬盘。系统是WIN7旗舰版。不知道用来运行1200系类编程软件是否能顺畅,请教各位老师帮我支招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公司最近处理一批电脑,我自己的那台无法运行博途软件,所以打算买一台来学习1200系列的PLC,那些电脑配置是8G的内存,奔腾G4400的CPU双核主频3.3GHZ,128G固态硬盘。系统是WIN7旗舰版。不知道用来运行1200系类编程软件是否能顺畅,请教各位老师帮我支招解惑。

博图的推荐配置是不低于I5,8G内存,CPU差点也没有啥关系,最多运行的慢一点,多一点等待,做做颈椎操,缓解一下颈部疲劳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那还能运行模拟不。。。不会给我放慢动作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那还能运行模拟不。。。不会给我放慢动作把。

对于西门子的PLC来说,模拟的调试都是看变量表来的,而不是盯着梯形图上的绿线。

所以不用着急,泡杯咖啡静静的等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别这样行不啊啊啊。。。。感觉好大的坑的样子,木有安全感啊

网友B:
I5-6500K,8G内存,2G显存,1T硬盘,目前使用博图V14 SP1 UPD1速度可以接受,G4400么就不要想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独立的显卡吗。帮我推荐一个配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