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Tk6070lh

楼主(2017-07-09):
各位老师,我变译好的威伦触摸屏程序,往屏里输入时,不是出现请选择正确的触摸屏机型,就是载入错误,请老师们帮助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我常用,还是比较好用的,没出现过你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B:
这个看情况好像是软件版本错误

网友C:
编译时每报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了个版本,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有时也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是出现这现象,有时就得重起

网友D:
软件里选的屏型号是不是这个?

网友E:
是不是用了系统不支持的字体,字体用默认的就行了,不要玩花哨,有好多软件对字体比较敏感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下载线有问题

网友F:
如果编译没有问题,那就可能是没有连上机。电脑上要装驱动的,没有驱动也是不能连接。

网友G:
usb线不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H:
这个屏只用用过一次,直接就连上了,挺好整的啊
是不是参数设置错误了

网友I:
把360杀毒卸载掉试试啊

网友J:
USB线的问题,换个线或者USB口试试。经常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