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9):
 开机LOGO是怎么做的,求助大家

网友A:
具体哪个系列的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C:
威纶通,组态完成后点下载,在弹出框里有一个开机画面选项,选择自定义,然后选择你想用的开机画面,然后点下载就可以了
开机画面的格式有要求,大小也有要求,这个要注意
简单说就是你下载程序的那个页面有开机画面的设置和选择,你自己看看。eb8000或者EBPro

网友D:
编译时选个 自定义开机画面 图片。。

网友E:
编译的时候可以设置开机画面的!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