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恒流源怎么样分析呢?书本中说跟随器的负反馈让电阻两端压降保持不变。我不懂加了三极管后怎么分析

楼主(2017-07-10):
请问一下怎么分析呢?感觉三极管的加入让我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个电压跟随器如何保持电阻两端电压,还有负载变大的时候压降为何不会加大呢?感谢

楼主:
感谢各路大神的帮助

网友A:
三极管用来放大输出电流的

网友B:
这个只要记住一个特性,那就是运放±的电压相等。
只要+的电压是恒压,那Rinput的下端电压就恒定。

网友C:
楼上师傅这么一说就好理解了。

网友D:
运放就是放大输入的电压,如果电流变大,运放输入负就和输入正有压差,被运放放大,运放输出上升,这导致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变小,发射极电流变小。稳定了输出电流,同时保证了运放输入的相等。

网友E:
三极管是功率驱动作用输出电压为恒定。这个电路我们常用。我理解,它是恒压源不是恒流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这样子理解可以吗?当负载变大时,电流变大,电阻的压降会变大,所以电阻下端的电位变低然后加到负反馈上面,运放的+端与-端间电压差增大,运放输出变大,也就基极电压变大,由于是PNP三极管,基极电压变大所以集电极和发射极电流减小,从而限制了电流的增大。这样子理解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你那样理解也行。
但是那样比较底层。
从高层理解,就是恒流源都是依靠一个恒压源,而运放有很好的那些特性。
以后再理解运放电路,用不着从什么正反馈负反馈的基本去理解。运放这些,你就认为是封装了,只要从它的特性去分析。或者从等效电路,就是特性的简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

网友F(2022-02-04):
参考运算放大器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