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0):
我这有一段程序如下:
h:=0;
WHILE h<=i_i_Pump_Sys_Nb DO
 IF  i_r_Water_level<=i_r_Close_LowertWater THEN Sys_Machine_Req_Nb:=0;
    ELSE IF i_r_Water_level>=i_arr_di_Pump_level[i_i_Pump_Sys_Nb] THEN Sys_Machine_Req_Nb: = i_i_Pump_Sys_Nb ;
          ELSE  IF i_r_Water_level<=i_arr_di_Pump_level[h+1]-i_r_WaterSupply_Setpoint AND i_r_Water_level>=i_arr_di_Pump_level[h] THEN
Sys_Machine_Req_Nb:=h;
 END_IF
END_IF;
END_IF;
 h:=h+1;
END_WHILE;

这是一段循环语句,但是有一点,实际泵数是6,如果按照上属语句,循环时会一直到6,也就是只要到达6台泵的运行水位,6台泵就会都运行,我现在想不管任何水位下都只需要最多四台泵运行,应该如何修改,请求高手帮忙解答下。

楼主:
=i_i_Pump_Sys_Nb系统水泵设置台数
i_r_Close_LowertWater关泵水位
i_r_Water_level 系统实际水位
i_arr_di_Pump_level开泵水位
Sys_Machine_Req_Nb需要开泵数
i_r_WaterSupply_Setpoint系统关泵液位差,
我觉得应该从紫色标记那一句入手,但改来改去都是适得其反。

我的目的再说一遍是:实际6台泵,我只想让最多四台泵同时运行,6台泵轮换工作。

楼主:
紫色这一句如果能将最大可运行泵数4作为一个限制条件提出来。。。实在不会。

网友A:
改改设置台数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有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