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0):
今日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车间一地板开槽机开机时,发现一个转料电机抖动,电机由1.5KW的士林变频器控制,电机抖动运转几秒后报警,内容为电子热动电驿动作。经检查后发现是配电柜接地造成的,之前一直运行良好,设备已正常运行了几年,因安监局检查,将所有的设备全部安装接地线,车间放了几天假,前几天刚安装的接地装置,之前一直没有接地。今天一开机就发生了这种现象,用摇表测电机线和电机均不接地,拆除接地线后便运转正常,接上后就抖动。正常运转时测配电柜与地电压为二三十V,手摸也不麻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地线干扰,可能工厂有零线与接地共用现象,大部分工厂都是零地共用系统,变频器应该单独接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C:
呵呵,你的电机的绝缘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D:
  好经验啊!

网友E:
零地线除了在变压器位置接在一起,之后就不得再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