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0):
请教各位大神,台达变频器照着说明书,设置好一些参数后,变频器可以启动,但是频率增加很慢。加速时间2秒。按道理来说,刚启动时应该没有压力,变频器应该是最大频率运行,面板上F的显示随着压力的增大数字会慢慢变小。H的显示总是慢慢往上升。十多分钟过后,变频器运行到设置的最高频率42HZ,并且水压达到5公斤,变频器也没有停止,只是一直在42HZ上运行,H显示42,F显示30左右

网友A:
呵呵;你用的外部PID控制,那么频率是由你模拟量的电流大小来决定的;
F后面的频率为设定值,也就是模拟量对应的值;
H是当前输出频率;

网友B:
参数怎么设的?怎么接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4-20mA由压力变送器输出。压力变送器两根线,红色接开关电源24V+,黑色接变频器ACI,变频器GND接开关电源24V-。变频器参数P0设置2,P1设置1,P36设置42,P115设置3,P116设置2,P133设置1

网友B:
给定和反馈都是ACI,p115不对,面板给定=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的,现在问题就在于为什么F是60,H还只是零点几HZ往上加。并且F下降了,H还是往上加。加到最后还不停。以前用别的变频器做了一个恒压控制,一开始频率就上升很快,频率完全就是取决于加速时间的多少,几秒后压力上来,频率下降。然后稳定在一个压力范围,自动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