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高速比较

楼主(2017-07-10):
请教大神,D342 和D0的值相等时瞬间触发后面的动作,D342是设定值,D0是动态值,因为相等触点比较,有时候失效,所以采用了<=,这样没有精度,大神指点下好的办法,1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B:
你是怎样判断有失效的,D0的数据是取自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D0的数据是称重模块出来的动态值,有时候后D0大于D342很多时M93才复位,理想状态相等时复位就可以M93,

网友B:
引用 楼主:
D0的数据是称重模块出来的动态值,有时候后D0大于D342很多时M93才复位,理想状态相等时复位就可以M93,

问题是很难等于,而你要的一定是等于,比如D342设定是500,如果你放了一个600的东西到秤上,这时D0的变化并不是从0开始以1叠加的方式读出来的,有可能从480一下就跳到501,然后再到600,而你设定的是一定要是500才行。

网友C:
能不能等数值相对稳定时,才采集这个数据呢?  等开始称重时就开始计时,计时一到将数据传送一次,这样数据可能比较稳定!

网友D:
首先,你不能用等于,用<=这是对的。
其次,冲出去是必然的。
所以,加油加物这样的计量,都至少用2段阀门/电机,在快到的时候,减速。
要不然,没办法做得准。如果你不用2段加料,你可以用经验预估,比如经常(统计)差2,你就用-2条件。

网友E:
采集周期缩短?PID?

网友F:
程序在理论上没问题,实际不行。
小型机用想    中断     做 。

网友G:
应该是散料称重
按6楼已经,加1-2级减速
有点类似回原点控制。

网友H:
进料称重系统的话,因为从检测到重量符合要求,到发命令将阀门关闭,由于阀门至称重系统间的间距,此处的剩料会致使称重出现偏差(即超重)现象。
一般如楼上所述,两段式控制,先快后慢;也可将阀门开度进行控制,减小称重物的流速;将误差减小。

网友I:
支持8楼采用中断方式处理,重复精度

网友J:
就像4楼所说,你设定重量是400KG,但下料到399.5KG后,下料可能会超过0.5KG,那么'="的条件就不满足了。这不是程序自身的问题,而是实际使用情况达不到程序动作的条件
使用多段速下料,精度可控。不知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三段速 的机型我开发过,可以做到10000克差一克的精度。
但是单段速就不好控制,这个程序的作用是测试设定重量对应脉冲个数,
比如我设置一千克,实际用了2000个脉冲,以后我设定2000个脉冲就好了,
不用反馈称重,这样基本可以,精度也可以接受,现场一般都是试凑法来设置脉冲,
我这样做好了应该调试时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