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0):
海泰克PWS1760,触摸屏断点击上载时显示:Access denied:user level must be 1
然后编程软件上点击上载就会通讯超时。

求大神帮忙啊,应该怎么弄

网友A:
呵呵;这个就算上传也是看不到画面的,只能下载到同型号的屏内;

网友B:
登录一下用户。

网友C:
遇到过下载到14%就停止的
上载连线  端口对了就可以了
或者你换个版本软件试试看。

网友D: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E:
要么软件设置有问题,要么通讯线有问题,再仔细查一下。

网友F:
好像要拨拨码开关

网友A:
还是那句:如果想上载看到画面并修改就不用费劲了;
如果是想读出写到同型号的屏内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G:
这个同型号触摸屏很难找了,你还是花点时间重新做一个新的触摸屏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