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0):
  一个小灯有启动和停止按钮,按下启动灯亮两秒,后自动灭三秒,再亮两秒灭三秒,重复10次。自动关闭。再次按下启动按钮重复上述过程。运行过程中按下停止可关闭小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小灯有启动和停止按钮,按下启动灯亮两秒,后自动灭三秒,再亮两秒灭三秒,重复10次。自动关闭。再次按下启动按钮重复上述过程。运行过程中按下停止可关闭小灯。

最基础的东西。

网友B:
就是一个时间振荡器加计数器。

网友C:
小伙伴你是面试什么职位啊!出这么简单的面试题!

网友D:
程序好像不行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很简单吗,我以前做的设备维修,只是查看过plc程序,想改行搞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大明白,有木有s7 300的啊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方框的计时器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要求用什么PLC?
三菱的程序都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接触过西门子s7300

网友F:
还是三菱的好看!
西门子我看着就头痛!

网友G:
能实现的方法,看个人喜好的来编程。

网友H:
最后一次好像不能亮2S!对Y0技术到了不就直接复位M0了!对T1计数

网友I:
回复 楼主:
鼠标光标点在那里就会这样显示

网友I: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对Y0下降沿计数比较可靠,请指教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对Y0下降沿计数比较可靠,请指教

不是不行,而是人家存心留了个破绽,要知道,给后进写程序一定会留些问题让人家自己去琢磨,这样后进才会有进步的可能。

不要对Y进行计数,对定时器进行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K:
C0的K10改为K11也可以的,要求第十次循环结束的,T1的下降沿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对Y0下降沿计数比较可靠,请指教
计数要用沿。
大家看看sam意见。
不要争执什么plc好用,习惯的自己知道。
iec的语言,大家会的话,就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标准的意义。所以学好了一种plc,再学另一种,其实不应该是学的过程,而是习惯的过程,有一个星期就够了。所以n种plc,学习的时间不是n*m而是m+(n-1)星期。
1楼大神已经给了个LAD样例,LAD大家都应该会,拿去仿真(s7-300有,三菱也有)一下,一切都明白了。思想加实践,plc最快的上手手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对Y0下降沿计数比较可靠,请指教
计数要用沿。
大家看看sam意见。
不要争执什么plc好用,习惯的自己知道。
iec的语言,大家会的话,就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标准的意义。所以学好了一种plc,再学另一种,其实不应该是学的过程,而是习惯的过程,有一个星期就够了。所以n种plc,学习的时间不是n*m而是m+(n-1)星期。
1楼大神已经给了个LAD样例,LAD大家都应该会,拿去仿真(s7-300有,三菱也有)一下,一切都明白了。思想加实践,plc最快的上手手段。

三菱PLC的计数器本身上升沿触发,因此不需要加边沿检测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对Y0下降沿计数比较可靠,请指教
计数要用沿。
大家看看sam意见。
不要争执什么plc好用,习惯的自己知道。
iec的语言,大家会的话,就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标准的意义。所以学好了一种plc,再学另一种,其实不应该是学的过程,而是习惯的过程,有一个星期就够了。所以n种plc,学习的时间不是n*m而是m+(n-1)星期。
1楼大神已经给了个LAD样例,LAD大家都应该会,拿去仿真(s7-300有,三菱也有)一下,一切都明白了。思想加实践,plc最快的上手手段。

三菱PLC的计数器本身上升沿触发,因此不需要加边沿检测指令。
好的,受教了!

网友L:
西门子的可以这么做,我就是空想一下,可能不完美我但是原理是这样。
一个网络
i0.0并一个m0.0然后串一个i0.1常闭再串一个c20常闭输出m0.0
第二个网络
m0.0常开串一个定时器t37定时5秒(参数50)并一个比较指令(t37小于20)串置位q0.0,再并一条比较指令(t37大于20)串复位q0.0,再并一条比较指令(t37=50)串复位定时器,再并一个计数器c20(计数10次)计数t37到50 的次数
第三个网络
m0.0的常闭串复位q0.0并复位c20并复位t37
其中i0.0为启动,i0.1为停止,q0.0为小灯,你可以试试

网友M:
实现的方法有狠多钟,总有一种适合你。

网友N:
赶不上一楼的简练,我更注重逻辑和顺序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对Y0下降沿计数比较可靠,请指教
计数要用沿。
大家看看sam意见。
不要争执什么plc好用,习惯的自己知道。
iec的语言,大家会的话,就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标准的意义。所以学好了一种plc,再学另一种,其实不应该是学的过程,而是习惯的过程,有一个星期就够了。所以n种plc,学习的时间不是n*m而是m+(n-1)星期。
1楼大神已经给了个LAD样例,LAD大家都应该会,拿去仿真(s7-300有,三菱也有)一下,一切都明白了。思想加实践,plc最快的上手手段。

三菱PLC的计数器本身上升沿触发,因此不需要加边沿检测指令。
验证下还真是计数器本身上升沿触发的,受教了。

网友P:
回复 楼主:
编程时光标位置。

网友Q:
这个程序有问题,应当用T1来计数。那个用西门子进行编程的那位过于繁琐。

网友Q:
回复 网友N:
如此简单的程序,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R:
对新手来说,简单的程序也是复杂的程序。想当年我从做水电工改行搞程序,去面试的第一家公司;出的其中一条面试题是:一个按钮,一个指示灯;按一次亮,再按一次灭。我都把程序写的乱七八槽的。。现在想想,只要一个交替输出指令可以搞定。。

网友N:
回复 网友Q:
尊重你的意见。我自己也认为啰嗦了
不过这是我习惯的编程风格,通常的程序不会这么短,在正常项目中,我感觉这样写比较方便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L:
第二网格可不可以帮忙画一下啊,我试了下结果画乱了,万分感谢

楼主:
做出来了 就是仿真之后最后一段自动变成了语句表格式是为什么呢

网友L:
回复 楼主:

网友S:
引用 楼主:
加方框的计时器是什么意思呢
哪有加方框的定时器,你指的是光标所在的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