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改造

楼主(2017-07-10):
想把目前的控制系统进行升级,请各位高手、版主进来看看,好搞吗

网友A:
要考虑是升级上位机,或下位机

网友B:
怎么个升级法,说具体清楚点。

网友C:
看什么啊

网友D:
方案式样,方案式样,方案式样!!!

网友E:
什么信息都没有,我们怎么提出建议啊!强烈吐槽一次

网友F:
上位机无非就是组态软件,可能组态软件的版本太低了,或者上位机的硬件性能被淘汰和落后了。
下位机的升级,就是更换PLC控制器,更换全套或者部分模块,比如CPU处理模块。

上位机的升级,要看组态软件的品牌,最高级的就是DCS控制系统了,搞这个很麻烦的,其次就是像西门子公司的WINCC组态软件升级版本编号一样,如果没搞过,都不懂怎么升级。
而下位机的升级,比升级上位机更加麻烦,如果是模块机的话,需要重新制作PLC控制器的硬件组态参数,还需要重新编制PLC控制程序的梯形图,复杂的话,上万步的梯形图程序,有得你搞了。

网友G:
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H:
你让大神进来看什么?
我表示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I:
要是你能把设备的现状,要升级的内容发出来,大家一起讨论最好,我也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J:
控制系统的升级涉及的方面比较广,建议你根据实际的状况定义好软件和硬件才好讨论

楼主:
各位大神不好意思,最近 较忙,没回来看看,竟然还漏了图片,实在不好意,现补上。

  把主要情况再说明一下

  目前有一台设备用的还是三菱A173HCPU,还有NC,想升级,但是报价不是一般的贵了,所以想各位大神指点一下,给条路走走。

 升级成Q系列的PLC,动动控制器,伺服系统一起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已经上传图片了

网友K:
呵呵;换成Q的价格你以为会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换成Q的价格你以为会很低?
大概价格不会低,但是设备厂家报价吓人。

网友L:
你具体要做什么样的升级阿?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具体要做什么样的升级阿?
PLC.伺服MR-J2M 共16轴  MDS-C1 3轴

网友M:
用L系列的PLC和LD77MS16的运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