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TK6050ip触摸屏通讯200plc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7-07-10):
如图,我就接了2根线,2针接的plc的3针1针接的plc的8针,前天接还有用,今天接上去的时候plc亮黄灯然后黑了,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触摸屏和plc就无法通讯,检测,plc通讯口能和pc通讯,触摸屏一针二针之间有3到5v电压,没有干扰源。在桌子上做实验,只有24v电源和电脑。是什么原因呢。485通讯针之间有电压能确定通讯口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设置到2线?
或者你用电脑连接一下屏?
一般2+,1-有3v左右电压有时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接屏是另外一个接口,威纶通的我也不咋会用。学的是wincc

网友B:
你把屏的通讯波特率设尽量低 用万用表测量下屏的1、2脚 正常的话有变化的电压,就是不清楚MPI协议 如果从站没响应 主站还发不发报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波特率9600,不高吧,那我去试试再低点的。最骚的是前两天是有用的

楼主:
导线也没有问题,拔掉任何一端测量都有3v多电压.plc内部没有程序没有开自由口。两个端口都是默认地址 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错了
S7-200 mpi 支持最小波特率是9600
我是让你把通讯线拆了 屏波特率设低 直接测量屏COM1的1、2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个触摸屏转接口pc。测得触摸屏发送数据,ff的图片是只接12脚。另外一张是接2(data+)和gnd,1脚+2脚+gnd也是一样。测得plc通讯。正+负可以与pc通讯 正+gnd可以通讯负+gnd不能通讯

楼主:
plc的3+5能和pc通讯  触摸屏的2和5能和pc通讯,它们两个连接起来就是不行  我现在猜想是不是触摸屏的data负坏了发送的数据ff  ff 是不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00波特率仍然有3.7v

楼主:
事实证明485通讯+ -有电压也可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