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0):
西门子开关量输出模件共32个点的第一个点,第9个点的灯一直闪烁是什么问题。求助大神。

网友A:
可以的话 清空PLC程序 再观察下

网友B:
把第1/10的输入线拆了看下会不会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C:
这个建议还是联机看看程序才好判断

网友D:
1、设备坏了。。。
2、有命令一直在输出。。。
所以:
1、清空程序判断。。。
2、联机依据程序判断。。。

网友E:
让PLC运行开关放到STOP位上,程序停止时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