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7-07-10):
三菱PLC能够与上位机可以通讯就是反应迟钝,电脑的数值变化的不及时,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谢谢

网友A:
上位机具体是什么?!

网友B:
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是用户终端可能存在地址重复,如果有交换机的话也可能有存在网络风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PLC能够与上位机可以通讯就是反应迟钝,电脑的数值变化的不及时,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谢谢

用的什么上位机?什么通讯协议呢?

网友D:
你的数据刷新周期是多少、可能是你的数据刷新时间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PLC能够与上位机可以通讯就是反应迟钝,电脑的数值变化的不及时,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谢谢
上位机是什么?是组态软件吗?如果是组态软件,看看变量采集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