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0):
如果将绕线电机的转子短接后就是普通的鼠笼电机了。那影响电机的力矩吗,有人说是短接后力矩变小了,大家给解释一下

网友A:
   短接后输出的是电机的额定功率,转子线圈串电阻都会降低电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B:
启动力矩变小了。重载启机困难。仅供参考

网友C:
个人理解不会影响。
转子绕线主要是便于电机调速,另一个是启动时转子绕组串接电阻降低启动电流。最终电机还是大多时间处于闭环状态运行的。
短接转子绕组后如果直接启动肯定启动电流会很大,尤其是大功率的,甚至会直接跳闸,对变压器及电网造成冲击。我以前改过,后级负载为球磨,大约是100KW左右,改的原因是要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D:
短接后就是一台普通电机,转子线圈就类似于铸铝鼠笼条。

网友E:
小型电机做成绕线式大都是为了调速。大型电机做成绕线式,大都是为了在保持转矩的情况下,降低起动电流。

网友F:
如果忽略碳刷电阻和滑环接触电阻,理论上短接后,在工频条件下,额定转矩不变,启动转矩大幅减少,启动电流大幅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