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0):
小弟有两个问题请教,1:目前用窗口做了个菜单画面,理想的使用效果是想它每次都在最左侧显现出来 ,现在是显示在屏幕中间了。2:也是窗口画面,通过PLC软元件控制它弹出,现在弹出是没问题,问题是它没有覆盖住当前屏幕里其它的显示啊,怎么让它完全覆盖住当前屏幕呢?一定是哪个地方没设置好,我找了半天没找着。

网友A:
把弹出的窗口置顶。
设置弹出窗口的位置。
----
避免使用弹出窗口或者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