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0):
总结:之所以通讯不成功,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的驱动冲突,在原始驱动存在的情况下,安装新版本驱动后,采用S7-200 TCP协议依然通讯不上,但是卸载掉所有驱动后,只单独安装新版本驱动,就可以。

一个项目中有可能还存在其他的设备,我们把驱动卸载光了,怎么办?这时候就需要官网上下载单独的设备驱动安装上。

   如果大家成功了,请记住我,我叫雷锋!

楼主:
另外我没有在原始驱动存在的情况下,在DRIVER文件夹内删除掉S7_TCP.dll和kvS7200.ini文件后,再安装新驱动。大家可以试试这个办法,如果这个可行的话,那就完美了,其它的驱动也能保留。

楼主: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0101是SMART200 网口的编程端口,当和组态王通讯时,无法下载程序,退出组态王运行监控后,可下载监控程序。

网友A:
对,组态王里的驱动都像是老古董了,基本都不咋能用了,一般连接不上我就是先看信息窗口报什么错误,驱动问题就下载新的。
驱动不用卸载光的,有个专门打驱动的小软件,选择驱动直接单独安装即可,一般都是用新下载的替换老的就好。
通讯占用的端口是拒绝其他设备访问的,所以要么通讯,要么下载程序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B:
1.在亚控公司网站或通过组态王技术部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版本为60.3.24.30;
2.改写下载的驱动中的初始化文件:
该文件夹中的初始化文件“kvS7200.ini”原文为
[192.168.31.12:0]
LocalTSAP=4D57
RemoteTSAP=4D57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
将它改写为:
[192.168.2.1:0]   //实际的PLC IP地址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其中的“192.168.2.1”是CPU的IP地址。如果有多台PLC,应列出它们的IP地址,例如
[192.168.2.1:0]
[192.168.2.2:0]
   3.安装驱动程序
单击Windows的“开始”按钮,执行菜单命令“\所有程序\组态王6.60 SP1\工具\安装新驱动”,打开驱动安装工具(见图1)。单击“…”按钮,打开保存驱动的文件夹,双击其中的驱动文件“S7_TCP.dll”,单击“安装驱动”按钮,安装成功后显示“安装完成!”

网友C(2019-06-12):
6.55版本按楼上设置的,现在不打开编程软件组态王通讯不上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