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0):
如题,我把程序里面的地址都在触摸屏程序里都设置好了。
但是我在PLC程序里修改的数据可以写入到触摸屏里,而我在触摸屏上修改的数据却不能读取到,这是为什么?

在发帖之前,我百度过一下,有些人说是因为PLC的写保护。但我看过,程序里面没有设置到写保护。

网友A:
数据d区都这样?

网友B:
没通讯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题,我把程序里面的地址都在触摸屏程序里都设置好了。
但是我在PLC程序里修改的数据可以写入到触摸屏里,而我在触摸屏上修改的数据却不能读取到,这是为什么?

在发帖之前,我百度过一下,有些人说是因为PLC的写保护。但我看过,程序里面没有设置到写保护。
你选的通信协议是什么?
是host link(C-mode模式)
还是host link(FINS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RS-232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在PLC程序上修改数据,触摸屏上会显示呀。

楼主:
是的,读取PLC就可以,但写入到PLC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读取PLC就可以,但写入到PLC就不行。

网友D:
能正常通讯就可以读写吧,能读不能写还是少见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RS-232
如果是host link(C-Mode)模式的话,要使得PLC为监控模式才可以写入数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RS-232
如果是host link(C-Mode)模式的话,要使得PLC为监控模式才可以写入数据的!
这个我还真心没有关注,以前遇到都是不能读写,只能读不能写这个真没有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RS-232
如果是host link(C-Mode)模式的话,要使得PLC为监控模式才可以写入数据的!
这个我还真心没有关注,以前遇到都是不能读写,只能读不能写这个真没有见过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个真心谢谢指导,以后遇到这些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F(2021-03-04):
回复 网友C:
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