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8?分流?

楼主(2017-07-10):
看看这个传感器接线上的R8电阻~~~~~~

网友A:
输出端的上拉电阻,没有输出时通过电阻把输出端拉到高电平,光电开关可能是无源NPN输出。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三线制的传感器的NPN、PNP类型与PLC输入不一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上拉与下拉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的上拉电阻,没有输出时通过电阻把输出端拉到高电平,光电开关可能是无源NPN输出。
这个2K的阻值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