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两家不同的空压机,现在由于环境问题,经常使用的那台经常停机,而耽误了车间用气。二者能否联动一下,也就是说和双电源一样,一台崩溃,自动切换到下一台开启。

网友A:
很简单,用PLC和继电器都可实现

网友B:
1、经常停机的那台故障原因呢?
2、控制回路可参考一般油站的主、辅泵控制回路,或主、辅的消防泵控制回路。

网友C:
监测压力!两台设置不同的启动压力,即可实现稳定供气

网友D:
用压力控制如果 常用的那台低于启动压力还不启动那么延时几秒钟后启动另外一台。

网友E:
把两台空压机的气路并联起来,两台空压机的启动压力常用的调高一点,不常用的低一点,如果空气压力在常用的启动压力还没有启动,那么因为压缩空气的持续消耗会越来越低,当达到不常用的空压机启动压力下,不常用的空压机就会自己启动了。

网友F:
先说下你用的是那种空压机
我厂用神钢的,一用一备,直接在设备上设好参数就可以了
不同的空压也可以实现,具体控制方式要根据现场选择

网友G:
两种简单的方法:1.设定不同的起动压力,备机略高一点。2.压力继电器控制备机电源,欠压起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两种简单的方法:1.设定不同的起动压力,备机略高一点。2.压力继电器控制备机电源,欠压起动
空压机备机启动压力应该是低一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两种简单的方法:1.设定不同的起动压力,备机略高一点。2.压力继电器控制备机电源,欠压起动
空压机备机启动压力应该是低一点的。
你说的对,是我的失误

网友H:
我们12台空压机都是利用启停压差来控制
不会你的空压机连加卸载压差控制都没有吧!
要真没有就加压力开关就能实现你的功能了!

网友I:
部分的螺杆机有组网的功能,如果是简单的活塞机可以通过并联运行的方式

网友J:
不都是检测出口压力吗?

网友K:
设置不同相同或压力带,一台报警另一台激活 输出

网友L:
几元钱就搞定的东西还要用PLC,

网友M:
使用PLC 最好加一段“工备自转”的程序,及两台空压机轮流启动,避免一台长时间工作

网友N:
我司的螺杆机貌似有联动的功能,但没用

网友O:
这个要有储气罐才好,空压机可以按照压力的大小自动运行了!

网友P:
就是啊!把两台气罐连接,压力低了自动启动另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