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项目怎么添加急停

楼主(2017-07-11):
最近在做项目改造,业主要求在已有的控制逻辑上进行优化,在两个壁挂箱上分别增加了一个急停按钮,两个急停的控制要求是一样的,要求在紧急情况下停掉现场所有处于工作状态的泵和阀,我是新手还请各位大神帮助!!!
这两个急停按钮的位号该怎样定义,程序中用常开还是常闭,解除急停信号后泵或者阀会不会自启,谢谢!
关泵控制逻辑
关阀控制逻辑

网友A:
以前做过用开关直接停PLC电源的急停控制,不研究程序。当然这样的控制需要依据现场流程和控制系统的设定来确认是否允许,毕竟在一些工况,设备全部停车也是有风险的。
【方案】
台达A2伺服在立式包装机中的应用

网友B:
急停按钮一般应该用常闭触点,反映到PLC内部就是对应常开接点,这样比较安全,即使急停按钮线断了也会紧急停车,至于急停释放后所有泵阀会不会回到急停前的状态要根据现场工艺确定了。
【方案】
卓越而灵活的图尔克流体2.0系列

网友C:
上面的急停用常闭,为的是断线检测。
看楼主的程序,应该手动和自动模式,急停解除后,在自动模式应该会启动。
【方案】
图尔克|分布式安全技术如何实现可持续生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

网友D:
急停一般都是用常闭点。
【方案】
FA技术 | FR-A800系列功能及使用方法介绍(5)

网友E:
我做过的是这么弄得,急停断PLC电源,控制电源,常规继电器的线圈电源,这样接触器也就都释放了。
在软件上断电复位所有输出,只有点击启动后输出有效。
这个没有绝对的东西,根据现场的要求,改软件或者硬件线路,之前还做过一个,切断PLC输出端的电源,这样即使程序逻辑有输出,实际上PLC输出端的电源是断着的同样不回去驱动继电器的,只有接通输出端的电源才会有输出。
软件不好改可以研究研究硬件。
【方案】
智造加速,华北工控推出数控激光切割机专用计算机产品方案!

网友F:
楼上的方案不错!
比较有保障!
【方案】
台达电源闪亮成都光刻机

网友G:
刚看一台进口的设备,别人做的启动停止感觉靠谱。
启动 急停就是启动保持停止电路。
下面的继电器一路到PLC输入端作为设备启动信号。
还有这个继电器控制输出COM端的供电。
输入输出都保障了,即使PLC死机或者出啥问题,拍急停能99.9%保证控制系统没问题
【方案】
职业房屋检查师首选的建筑诊断工具

网友H:
一般按钮都是有两组触点的,可以用一组断硬件控制回路,另一组断程序里的控制。。。
【方案】
律廷导轨在医疗检测设备上的设计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