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上电报INF2

楼主(2017-07-11):
一台ATV71 132KW用了四年左右,现在一上电就报INF2(不兼容的PCB),恢复出厂值无效果,求大侠指点,一般是哪块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控制盒的排线。

网友B:
面板损坏或CPU板故障,风扇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C:
确定不是别人修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机器好像没有修过,有两台都是这现像,谢谢各位,维修中

网友D:
使用图形终端 在变频器菜单里面的软硬件识别里面看下显示的功率是否和机器外面标识一致   不一致的话是电源板参数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恢复出厂值了,看功率是一样的,电源板参数错误该怎么整?施耐德厂家来看过,报价过高,又不说是哪块板坏,谢谢指点!

网友D:
回复 楼主:
加我QQ  710942752

网友E:
多数是主板和马达卡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F:
这个故障绝大多数是端子板接口接触不良,把端子板拔下,用尖嘴钳把接口夹紧一点再装回就可。再不行就换掉接口板。

网友G(2020-12-30):
电源驱动板 宽排线接的上面那块小板 叫电机控制卡  此卡损坏更换时必须同上部CPU卡一起更换 除非有一样的版本号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