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为什么同个程序里面 变频器能通讯上 宇电的温度控制器就通讯不上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是温控仪的af设置为128

楼主:
但为什么mcgs上出现plc通讯异常 但是plc能照常用?求高手解决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很正常啊,触屏就是个操作面板,PLC的输入控制端口又不是只有触屏

网友B:
所以才要调试程序,还有各种书本中没有提到的测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