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700ie下载功能键被锁

楼主(2017-07-11):
小弟以前用步科人机,近来新转一家机械厂,这里全是用西门子的,一下子成了小白…昨天给西门子人机SMART-700ie写了一些指令,但pc机传不了西门子人机里面,Ethernet settings界面ok键点击无反映,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是屏坏了,西门子这个屏质量感觉不怎么样,5月份调试的时候遇到过一次你这样的情况,新屏。返回西门子,给换了个新的。

楼主:
不是屏的问题,好像这机型有锁定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屏的问题,好像这机型有锁定功能,
那还没有听说过,你可以问下西门子400热线。

网友B:
西门子的屏没怎么用
这种还是问客服吧
不过客服有些很水,有些时候让你等等等!

网友C:
位置有点不准吧

网友D:
拿到屏第一件事情就是屏幕效准

网友E:
屏幕校准下,在设置网络地址旁边的那个图标就是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