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发生在前几天,下班饭后散步途中接到公司电话,一台运行中的630KW高压10KV环保风机突然跳闸停机,值班电工检查发现现场油站及仪表配电箱内控制回路电源开关跳了,导致风机联锁跳车。送电合不上,一送即跳。我电话让他们把开关下端线撤掉再送试试。一会回电说可以送上。于此,基本判断是后级有短路,于是让他们先排查一下短路点,我则结束散步回家开车返回公司。二十分钟抵达现场,值班电工说没找到短路点。仔细查看后级负载只不过是几个信号继电器和指示灯送电即得电,其它负载则是运行后才得电,外观看不出短路。其时电工正在逐个撤线,有点乱,我让他们先恢复接线。在他们恢复接线的过程中我仔细看了一下控制开关,是一个2p的正泰断路器,由于贴的标示,看不到开关容量,于是撕去标示发现电流为4A.恢复接线后试电,正如他们所说的一送即跳,可以看到跳闸瞬间开关内有小火花,找了一个钳形电流表测量送电瞬间电流,似乎并不大,只有不到1A的样子(当然由于时间太短此电流不能作准只能参考),在送电瞬间观察了一下箱体上的各种指示灯瞬间都亮了一下,心中便认为应该不存在短路,如果有短路的话压降会很大不足以让指示灯亮起来。于是,不再挨个撤线试电,直接让他们找了一个10A2P断路器换掉原来的4A断路器,换好后送电正常,测量电流0.3A。然后系统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A:
断路器故障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搞。

网友B:
空开老了

网友C:
证明电路没有问题应该换一个新的4A。

网友D:
也许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原因却另有玄机……

网友E:
有时会一叶障目的,下意识的,认为这个环节不可能有问题,后其它外围设备都正常,返过来才检查粗心漏掉的设备,确定故障点。

网友F:
换大了不太靠谱啊

网友G:
应该换同型号的啊

网友H:
楼主厉害,思维判断准确!

网友I:
电工班长的帖子,非常耐人读。非常喜欢这样的技术贴。
有时后找不到故障,排除法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楼主可以有时间换一个新的空开,看一看,或是打开旧空开,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J:
好久没有看见 电工班长  的帖子了!如果是我我可能会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K:
换这么大的啊!
还是来个4A的吧!
建议拆开看看开关内部有没有问题
万一其他地方还有隐形问题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L:
你就是个电工班长什么时候升为电工排长嘻嘻

网友M:
短路或接地故障最头痛了!尤其在停电停机的压力下!很容易误判!不但要凭技术 还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以保持清晰的思路!

网友N:
我觉得换大了不好,应该换4A的,保险,不然容易坏电器

网友O: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换大点的空开就好了。
问题是,为什么之前没有问题。

楼主,最近是不是下雨?或者梅雨季 ?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换大了不好,应该换4A的,保险,不然容易坏电器
我认为此开关主要就是短路保护作用,4A与10A的对于短路来说差别并不大。再者,我觉得此处设计4A开关有点偏小,时间久了电流越小的开关故障率越高,故而用10A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O: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换大点的空开就好了。
问题是,为什么之前没有问题。

楼主,最近是不是下雨?或者梅雨季 ?
像这样开关的问题是日渐积累的结果。我个人以为开关设计有点偏小。
经常下雨,空气潮湿,但还不到梅雨季节。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就是个电工班长什么时候升为电工排长嘻嘻
哈哈,你怎知俺现在不是电工连长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开老了
同意。设计的有点偏小,所以容易老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开老了
同意。设计的有点偏小,所以容易老化。
小不小看使用情况,如果已经用了几年,就不应该是设计问题了,也可能是安装问题。

网友P:
应该换同型号的吧。

网友Q:
小电工们,没先用摇表测一下绝缘

网友R:
实践加理论,学习了

网友S:
我们有个空开用2A的控制显示面板的,有时候一送就跳闸,我都是把机器总开关关下来送了空开后再送总开关就不跳闸了哈,应该是偏小了

网友T:
是啊!学习了,电工就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