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有客户想用LOGO,带232通讯协议吗?

网友A:
PLC现在很便宜了,干嘛还用这个啊

网友B:
目前的0BA7、0BA8.Standard及logo!8.FS4支持以太网通讯,见下图(编程软件的在线帮助节选)
最新版本的0BA8(logo!8.FS4)新增了Modbus 客户端连接通讯功能。见下图(编程软件的在线帮助节选)

网友C:
呵呵;还需要RS232接口,那就换别的PLC就好了;

网友D:
正好,甫哥在,我到想借此地问一下,LOGO1与计算机的PN通讯,能通过第三方的软件来访问吗?就是OPC的形式。用VB.NET来控制LOGO!有这样的协议或动态链接库吗?

网友E:
LOGO!8自带了以太网通讯,并没有自带COM串口通讯。硬件上没有端口,所以,协议上也不可能支持的。所以,您还是建议客户更换PLC控制器型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6楼说的是。另外,2楼内容可以看出来logo!8.FS4支持以太网通讯、Modbus通讯。固件只有以太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