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控制二根同时转动的输出轴(低转速),如果有一根不转动了,会自动切断电机电源

网友A:
看你轴工作时转速是多少?有一种速度继电器,最低150转/分钟以上可以使用。

网友B:
简单一点就是每根轴外缘做齿,接近开关检测,如果加工较麻烦直接上编码器简单

网友C:
给旋转轴上面固定一个小磁铁,用接近开关感应信号给延时继电器触发清零,延时继电器设定一个合适的时间,轴一直在转就不断清零延时继电器,这样延时继电器就不会到时间,如果轴停止了延时继电器就会到达时间,继电器输出一个开关信号提示轴停止转动或者联动停机.

网友D:
如果你是有PLC和接近开关就好办,在轴的一端装个螺丝和接近开关组成检测,设置好定时器,在超过设置时间判断轴停了就可以做出对应的控制

网友E:
给转轴装个编码器吧

网友F:
加一个速度开关控制

网友G:
如果没用PLC的话,装两个转速表好了。

网友H:
在轴的后面装一个类似的检测脉冲的机械机构,单位时间内检测到的脉冲数不够,则切断电机电源,比装编码器经济实惠很多,前提是你的机台要有PLC。

网友I:
方法很多

网友J(2017-10-02):
用传感器检测,低廉些

网友K(2017-11-06):
引用 网友H:
在轴的后面装一个类似的检测脉冲的机械机构,单位时间内检测到的脉冲数不够,则切断电机电源,比装编码器经济实惠很多,前提是你的机台要有PLC。

这个我看比较实用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