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通讯格式已经设置好了,就是不会怎么编程,要求触摸屏输入数到plc去还有监视数据,应该怎么编?

网友A:
那就放对应的显示  设定 开关 按钮等等原件就行了。

网友B:
个人认为最关键的就是数据的连接,到通道里把定义好的变量和plc的内部地址对应好。然后就是显示输入的问题了。比如弄个输入框,输入框和变量连接,这样既可以显示同时又可以修改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发一下程序给我看看吗?

网友A:
和西门子200的程序有。

网友C:
这个通讯不用编程,人机和PLC双方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傅能教下我么,流程什么的

网友A:
希望你能读写数据正常,用过一次和3u的通讯,感觉很多地址都没有办法写。

网友D:
不用编程;触摸屏组态时选择相应的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接线按着接,通信格式也对,为什么mcsg的通信状态显示1呢?

楼主:
通讯状态显示1怎么办

网友C:
回复 楼主:
现在我不用MCGS了,好几年之前做过,回头给你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好的谢谢

网友C:
下载程序,断电重启即可

网友C:
当时用的FX2N-485BD与MCGS-TP7062KS ,你看看屏的接口是否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7062tx,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也是7、8脚了,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现在怎么搞?师傅看看我发的图片

网友C:
按照上面搞就是了,一点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触摸屏的通讯状态显示1怎么搞

网友E:
触摸屏和PLC通讯不需要编程吧。

网友B:
你看看帮助上通讯需要什么校验,可能是你校验的样式有点问题。

网友F:
触摸屏和PLC通信设置如下:
通信链接如下:
485BD的SDA和RDA短接后 接 触摸屏DB9的7脚
485BD的RDA和RDB短接后 接 触摸屏DB9的8脚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师傅,先谢谢你,我按照你的步骤来做,还是不行,通讯状态还是显示1,还有你的接线那里错了
通信链接如下:
485BD的SDA和RDA短接后 接 触摸屏DB9的7脚
485BD的RDA和RDB短接后 接 触摸屏DB9的8脚 应该是SDB和RDB短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师傅,先谢谢你,我按照你的步骤来做,还是不行,通讯状态还是显示1,还有你的接线那里错了
通信链接如下:
485BD的SDA和RDA短接后 接 触摸屏DB9的7脚
485BD的RDA和RDB短接后 接 触摸屏DB9的8脚 应该是SDB和RDB短接
手误,是SDB和RDB短接

网友G(2018-01-10):
Z最后能通讯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触摸屏和PLC通信设置如下:
通信链接如下:
485BD的SDA和RDA短接后 接 触摸屏DB9的7脚
485BD的RDA和RDB短接后 接 触摸屏DB9的8脚
就是一个帖子

网友H(2018-09-24):
连接FX5U的485 没有通讯上,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