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维修故障

楼主(2017-07-11):
一台老焊机,无图纸。在使用过程中,操作人员反应电流调节不稳定,有时突然变大。
由于焊机分面板和焊机主机控制,试验焊机主机控制没有问题,证明焊机内部没有问题。出问题的应该在面板上。由于面板通过20米的控制航空插头连接,怀疑故障再面板和线路上。
拆检电流调节电位器,测试电阻正常,调节正常。局面陷入僵局。抽颗烟。
在调节电位器同时,测量到焊机的管脚,发现有时电阻变化特别大,打开面板航空插头检查焊点,电位器反馈线开焊,重新焊好,操作人员使用,观察2小时,使用正常!

楼主:
这次唯一不爽的是,我们满身是汗在修理。操作工居然说风凉话,说我们肯定修不好,让外修。
我就要证明给他看,有时候
我们也可以

网友A:
这种情况你做的对,就是要让那些不懂行的人瞧瞧你的本事(其实就算你修不好也没事,大不了外发维修),顺便跟他打个赌,如果修好了就叫他请你吃饭表情,不然他不记得.

网友B:
这个好像焊工考试有提到

网友C: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靠这种激励让我们进步了!
我也是听不得这种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不愿和他们较劲,懒得理他们

网友D:
辛辛苦苦冒汗给他修,他却说风凉话,确实很别扭。还好修好了,看看谁脸红。

网友E:
看来哪里都有这样的人啊

网友F:
维修很辛苦的。

网友G:
楼主还是细心才解决了问题,不然又被人家看笑话了。

网友H:
说风凉话是让你凉快点啊

网友I:
这种线头还比较难焊

网友J:
回复 楼主:
  其实电焊工说的有道理,松下的气保焊机可以说是国内线圈式气保焊机的鼻祖,图纸满天飞,送丝机有6个端子,345是控制焊接电流和电压的。
    虽然说修理好了,也只能说是盲人摸象,说话比较直,勿怪

网友K:
感谢那些轻视我们的人,让我们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电焊工说的有道理,松下的气保焊机可以说是国内线圈式气保焊机的鼻祖,图纸满天飞,送丝机有6个端子,345是控制焊接电流和电压的。
    虽然说修理好了,也只能说是盲人摸象,说话比较直,勿怪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自己通过画图,126是电机和电磁阀,345是调节电压和电流。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你做的对,就是要让那些不懂行的人瞧瞧你的本事(其实就算你修不好也没事,大不了外发维修),顺便跟他打个赌,如果修好了就叫他请你吃饭表情,不然他不记得.
呵呵 ,这样好叫他心服口服,再也不小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