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呵呵,小白又开始请教各位了:关于三菱PLC倒计时显示的问题,当寄存器D200的数字为1758,表示8月1号,今天距8月1号还剩多少天,让它显示在D0里;同样,当寄存器D200的数为1759,表示9月1号,还剩多少天,同样显示在D0里。请大家不要喷,谢谢!查了相关资料没成功。

网友A:
用"当前值"去减"设定值"不就等于"倒计时"了吗??

楼主:
搞了个计算大概天数的

网友B:
判断当前是几月,大致算算就行了

网友C:
写一小段程序用PLC时钟与设置时间相减

网友D:
想用这种办法加个时间锁?

网友E:
时间与数字用什么公式转化?这条件都不给怎么计算?

网友F(2017-08-26):
调用PLC的时钟,好像是TRD指令还是什么。然后把读取的日期,时间,分,秒,分别保存在D,然后你自己再设定一个时间,两个对比,等于的时候就置位一个M点,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