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各位大神:小弟求救FX1S+FX1N-485-BD能和FR-D740的变频器通讯吗?能,要怎样设置变频器和写程序

网友A:
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控制变频器,也可以设置变频器的外部运转的方式通过开关量的控制模式控制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就是通讯方式,D740系列的变频器和E500系列的变频秦设置一样吗,程序能通用吗?

网友B: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两个型号的手册

网友C:
理论可以,看相关手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问的就是通讯方式,D740系列的变频器和E500系列的变频秦设置一样吗,程序能通用吗?
参数设置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样!
D740的,Modbus RTU和计算机链接协议都支持
E500的,估计只支持计算机链接协议
通信协议可以选择计算机链接协议、那么程序基本上会通用!

网友E:
呵呵;FX1S也是可以实现,但是PLC上编写关于通讯的程序相对要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