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一台400吨压力机,在低速时冲压变频器报ou2,查故障代码是定速时过电压,而把转速提高后就不会出现该故障,请教各位这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网友A:
查看下负载

网友B:
是不是冲床往下走时惯性大的原因

网友C:
负载太大,低速时力矩不够或者低速时马达机械振动太大都可能会报过电压的。

网友D:
加制动单元

网友E:
加大主回路  滤波储能电容。或变频器型号。

网友F:
减速刹车时,能量释放不出去,报过电压。延长减速时间,或是加制动单元试一试。也可能惯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主回路  滤波储能电容。或变频器型号。
这个电容怎么加呀?外部?

楼主:
这台压力机的变频器我觉得应选大一号,现在是45kw的变频器控制45kw的电机,感觉变频器输出余量不够。

网友G:
加制动单元;换电容不是你能搞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