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望大神前辈指点,搞了好几天了,解决不了。软件版本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威纶的哪一种配方功能呢?威纶的配方是要用索引寄存器的,他们的网站上是有例程的,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B:
这个跟软件版本没多大关系。。只要搞懂它的内部寄存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们发了配方程序给我,还是一样的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在编辑菜单下的基本系统设置选项中,选配方-添加配方-设置配方项目。模拟就报错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用RW寄存器与宏来实现配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