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2):
有一台单相电机,要求必须用倒顺开关切换正反转,不能用接触器。下面是附图,哪位能提供个图纸。

网友A:
尽然没人回答看来名牌没有标清楚,主绕组,副绕组,离心开关,及两组电容的接线号,所以没人能准确的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用接触器控制单项电机正反转的接线草图,你参考一下

网友C:
第一张图片的铭牌上不是有正反转的接法?

网友D:
木工用的电刨不就是用倒顺开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辛苦。
但是要求只能用三相电机正反转那个倒顺开关控制。不能加别的器件。
看名牌应该是双电容电机。
1  2 主绕组
3  4 辅绕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辛苦。
但是要求只能用三相电机正反转那个倒顺开关控制。不能加别的器件。
看名牌应该是双电容电机。
1  2 主绕组
3  4 辅绕组
倒顺开关的控制和接触器的控制原理差不多的,用三相倒顺开关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时,倒顺开关有两个触点需要短接。

网友B:
上图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应该能够达到控制目的。如果电机功率较大建议还是用接触器比较可靠。仅供参考

网友E:
一对黄线,一对红线,一对棕线。分别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F:
电机接线盒盖上没有接线图吗?

网友G:
这是我亲自接线实际使用的图纸,轮胎拆胎机正反转。

网友E:
13楼这个图看着就简单了,也好理解。楼主的接线盒内的线还要重新换换位置

网友H:
说实在的,这个第一次接真是有点晕晕的感觉!!

网友I:
理论上可以的:
1,把电机的主绕组单独分离处理,引出至两个接线柱
2,把电机付绕组,启动电容,离心开关,运行电容组合好分离出来,引出至两个接线柱。
3,把倒顺开关接到电机组合的付绕组接线柱。
4,把没用的那组开关入线接L,出线接电机主绕组一端,主绕组另一端直接接至N。
说明,电缆要增加一芯用于N线,电机原接线端子上下是连通的,需要改一下,如果还不明白有空给你画个电路图。

网友I:
含地线,原来需要三芯电缆,现在需要四芯电缆,严格来说是不太符合题目要求,但能解决实际问题,四芯电缆也好找。

网友I:
其实可以参考洗衣机正反转的接法更简单,问题是反转时可能力矩不够,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I:
洗衣机洗涤电机工作在正反转状态。,副绕组线径与匝数同主绕组相同,因在反转时副绕组是工作绕组,主绕组此时是启动绕组,他们是互为主副绕组。

网友J:
还是用接触器简单

网友I:
就本题而言,我认为用接触器比用倒顺开关更复杂,因为电机内部的接线端子及引线,无论用哪种都是要改接的,否则不能在外部实现正反转。两个接触器加三个按钮,或两个接触器加一个三位转换开关,与一个倒顺开关比较哪个更简单?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在接线之前先弄清楚实现单相电机正反转的原理,图纸上我采用的是调换副绕组首尾的方法实现正反转,注意几点基本事宜
1 分清主绕组和副绕组(主绕组阻值比副绕组阻值小)
2 找出离心开关这个很重要(稍微大一点的单相电机都有离心开关)
3 启动电容的容量要比运行电容的容量大
4 分清倒顺开关动静触头及公共端,图纸上SA就是倒顺开关的内部原理图

网友I:
结合电机铭牌正反转接法和接线盒内实物图,推测各端子功能如下:
黑色1-2是主绕组,白色3-4是副绕组,黄色5-6是运行电容,红色7-8是启动电容,棕色是离心开关。
且接线端子上下每组都是有短接片连同的。

网友K:
我看了一下图片,应该是单相感应电机。这种电机如果要换向的话只要把接线端子换一下就好了,没有多复杂的。它的电机上面也有接线图阿。

网友L:
这个,我原来接过一个,好久没有在用了,还要想想了!

网友I:
单相电机接正转永久运行或接反转永久运行是很简单的,但如果要在外部用倒顺开关或接触器控制正反转,还是要花点心思的,包括单相电机接线端子改接和倒顺开关单相接法都要好好想想才能实现的。

网友M:
倒顺开关跟正反转接触器一个切换原理和接线方式,

网友C:
从电机铭牌的接线图看:5#、7#、2#线不论正转和反转都是对接的。电机正转时,1#、3#与5#、7#、2#接电源,4#、5#、8#对接;电机反转时,1#、4#与5#、7#、2#接电源,3#、5#、8#对接。这么看来,改变电机方向就是把3#线和4#线对调。

网友C:
没有验证,不晓得画的对不对。

网友I:
没错,就是3,4对调即可正反转,但关键是要把主绕组与副绕组(包括与电容和离心开关组合体)分离出来,各自单独引到原电机接线端子。

网友I:
我刚刚已整理画出来,但想在专业绘图软件上画规范点,所以迟点画完后会上传供大家参考,我觉得此问题有一定代表性。

网友N:
很迷人的接线图!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主绕组 对调 跟 副绕组 对调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用吧?对启动转矩没有影响吧?

网友I:
都可以,无影响,看自己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