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2):
成排低压柜出线很多,既有240 150的五芯矿物绝缘电缆又有WDZ WDZN的电缆,关键建筑每层设计的桥架太小了,这种情况下可以矿物绝缘电缆出低压柜单独明敷,WDZ WDZN的走桥架吗?可是以前也没见过这种做法感觉太丑了。全部走桥架的话10几面低压柜每台上面装大垂直三通桥架再水平贯通也感觉巨丑。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有些原设计就紧凑,没办法
我们有个变电房柜子上方的母线槽都挤满了
现在想增加都只能干瞪眼了
上次定制母线厂家来量尺寸都无从下手了!

网友B:
之前不知道矿物绝缘电缆,一查,铜护套 —— 不久前,一个帖子中提到 铁皮电缆,不知是不是类似的情况。

拟明敷的话,看所选电缆允不允许明敷,还有是与设计单位、使用单位沟通。

网友C:
桥架是最好的选择,安装好不好看这与妆装工人的技术有关

网友D:
一般配电柜下面不安装垂直桥架的,只有水平桥架。当然不安装垂直桥架,但是电缆也是需要固定的,避免垂直段电缆的重力对接线端子或电缆鼻子的拉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上进上出线,10几面柜子。以往只做过下面电缆沟进出线的。

网友E:
学习就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