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2):
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变频器输入电压单相220v,三相220v,三相380v的区别,其所对应的电机有啥要求?

网友A:
除非特别定制的,单相220和三相220只能驱动额定电压三相220V的和4KW以下的三相380V电机(380V电机改变电机接法)三相380的只能驱动额定三相380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