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2):
近段时间以来,我站上中控后台经常会在中午前后报2#变压器油温高报警。,它是个实时遥信信号。不知朋友们,遇到这个情况通常采取哪些措施,任其下去是不是很危险?

网友A:
应该去现场实际测一下油温。
关注油温变化情况和变压器允许温度值
如果预警温度和变压器允许温度值差得多可以关注,找机会进行油分析。
要是预警温度已经接近限值了,那么就得进行处理了
看看变压器,散热器,油质量。

网友B:
这个就要去现场实际测量一下温度了,看一下是真的超温还是传感器故障导致的误报警,不尽快排除故障到时候酿成严重后果那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去现场实际测一下油温。
关注油温变化情况和变压器允许温度值
如果预警温度和变压器允许温度值差得多可以关注,找机会进行油分析。
要是预警温度已经接近限值了,那么就得进行处理了
看看变压器,散热器,油质量。

好,谢谢,我得赶紧去现场看一下。

楼主:
可惜没有找到说明书、使用手册 或检测报告 。只在图纸上看到了些资料 。变压器的型号SN-1000/10kV,变压器油为45#国油。

网友C:
看变压器油够不够

网友D:
看情形估计油量不足的可能性较大,同时不排除中午用电高峰负荷大环境温度高散热较差所致

网友E:
现在这种天气进入发电高峰期了,变压器基本上是满载运行,而且我发现大部分变压器都是放在室外的,太阳暴晒,温度就上去了。

网友F:
你要做的是到现场去看看是什么情形引起的做出分析,不是在这只说温度高让大家在猜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高啊 去现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