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2):
因为滤波器是并接在进线侧,接线一直带电,所以电容会一直充放电吗?

网友A:
“接触器不动作的时候”,是指线圈不通电的时候吗;并接在进线侧两端,是指在线圈的两端、还是控制电源的两端。
充放电,其放电是指断开电源后的放电、对负载的放电 还是其他。

网友B:
滤波应该在线圈2端吧

网友C:
接交流电电容是在进行充电和放电工作。

网友D:
理论上应该是一直在进行充放电的!

网友E:
我们这直流24电磁阀两端也并电容。
车床的电磁离合器线圈也并电容

网友F:
对电源进行滤波,会一直带电的应该 。

网友G:
一直有电,半波的。

网友H:
不管是主电路或是控制电路,接在进线侧的电容滤波器是工作在交流380V电压下,会一直在充放电,其次数与频率同。

网友I:
这题目,说明电子电路的教科书与实际没对上号。交流电路中,容抗的变化与频率倒数相关,正常情况下,电源频率50Hz,容抗是一定的,只有电源侧出现高频噪声,电容的容抗变小,产生较大电流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滤波器是三线的,直接并在接触器进线侧,进线侧一直带电,但是接触器不闭合,主回路并不是导通状态,在该情况下,滤波器电容会频繁充放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滤波器是三线的,直接并在接触器三项电源的进线侧,进线侧一直带电,但是接触器不闭合,主回路并不是导通状态,在该情况下,滤波器电容会频繁充放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滤波器是三线的,直接并在接触器进线侧,进线侧一直带电,但是接触器不闭合,主回路并不是导通状态,在该情况下,滤波器电容会频繁充放电吗?

网友J:
可以将其视为等效电阻就好理解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题目,说明电子电路的教科书与实际没对上号。交流电路中,容抗的变化与频率倒数相关,正常情况下,电源频率50Hz,容抗是一定的,只有电源侧出现高频噪声,电容的容抗变小,产生较大电流充电。
作个补充:滤波器可以视为容性负载,会在电路中产生电流,此电流在电容容量和频率一定时是恒定的,其瞬时值随交流电压波形而变化,伹超前于电压波形,电容接入交流电路有充放电。

网友H:
引用 楼主:
滤波器是三线的,直接并在接触器进线侧,进线侧一直带电,但是接触器不闭合,主回路并不是导通状态,在该情况下,滤波器电容会频繁充放电吗?
会哩!交流电的正半周充电,负半周放电;也可以说负半周充电,正半周放电。如果滤波器接成星形,则其中一相在正最大值,另两相必然在负最大值,电容充电,反之为放电了。

网友I:
理解电容的工作原理,就是要理解阻抗的概念。容性和感性的阻抗与频率有关,而电阻的阻抗是恒定的。除非温度变化会产生微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