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54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7-07-12):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F540 55KW变频器,客户反映现场启动几秒就报故障。打开机器检查模块整流都没问题,上电正常,测试运行三相输出平衡,接上15KW电机,发现有个奇怪的问题 监视电流参数发现0-6HZ电流一直为0, 6HZ开始有显示电流 发现电流比平时偏大,运行到48HZ 显示达到20A 明显偏大,频率到达50HZ马上报E.LF输出缺相,这怎么可能缺相,拆下电机用灯泡代替电机 运行三相基本一致,运行到50HZ 不报故障。把电流霍尔传感器线全部拔掉 运行至50HZ不报故障,检测霍尔传感器没发现问题,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这么大的变频器在带一个较小功率的电机时可能需要调整一些参数,施耐德变频器是这样的。

网友B:
   这台机子的故障实质应该是:在负载电流小时运行正常,当负载电流大时就表现出故障。如果驱动电路、模块或电流检测电路有故障时均可出现报输出缺相的故障。

网友C:
大功率运行时,检测输出相电流不平衡。
原因:1、6路驱动不平衡;2、输出相电流检测不平衡(检测电路、传感器);3、IGBT质量不良、4、A540输出三相有一系列的反馈回路。

网友D:
呵呵;这么大功率你没有大的负载电机这种情况是很难测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