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2):
项目情况:这边有个泵站,两台柴发机组,峰值功率764KW,现有4台水泵均为250KW,考虑一台柴发机组独立带2台水泵。

到了现场,发现没有其它的进线屏和负载屏,柴发厂家现场的一个人告诉我发电机出现直接到他们的控制屏,然后控制屏出现就直接到水泵控制柜了,中间不经过其它电气柜,那我就想是不是发电机那边的保护在他的控制屏里都实现了,问他也不清楚,问下大家,这样的供电需要注意些什么,我自己是水泵厂家的  0.0

网友A:
要节省成本这样做也可以
发电机本身控制器就有各种保护功能
2台250KW的水泵一台发电机启动估计悬!
建议2台发电机并网运行增加并联柜然后输出。

网友B:
呵呵,这个配置在电机启动时候发电机会冒黑烟哦,严重的话可能不能完成启动,考虑过柴油机动力驱动的水泵模式么,那样会节能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项目情况:这边有个泵站,两台柴发机组,峰值功率764KW,现有4台水泵均为250KW,考虑一台柴发机组独立带2台水泵。

到了现场,发现没有其它的进线屏和负载屏,柴发厂家现场的一个人告诉我发电机出现直接到他们的控制屏,然后控制屏出现就直接到水泵控制柜了,中间不经过其它电气柜,那我就想是不是发电机那边的保护在他的控制屏里都实现了,问他也不清楚,问下大家,这样的供电需要注意些什么,我自己是水泵厂家的  0.0
单台发电机组的功率是764KW?764KW发电机驱动250KW×2的负载,运行中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马达启动瞬间的问题,尤其是同时启动,建议使用软启动器驱动马达,并错开启动时间,不要同时启动。

网友D:
最好还是如同2楼所述加装并网控制柜运行最稳定!因为并网之后等同于电源容量扩大自然可以抵御更大的冲击负载,这样水泵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的话完全在动力电源的正常最大输出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网的话这样是最好的,但成本就要增加好多了,同步屏和负载屏都要设置了,说实话我也搞不懂设计院这么设计是他们自己的意思还是业主那边为了省成本,我现在只是考虑水泵和自己的泵控制柜别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帮忙想下我这边需要注意些什么, 两台泵都是软启动,电流基本限定在3倍左右,错开至少30s启动是肯定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台泵都是软启动,电流基本限定在3倍左右,错开至少30s启动是肯定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成本设计院和业主那边都这样弄了,再去考虑并网基本不可能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柴油机驱动水泵,一拖二的话,齿轮箱要考虑的,毕竟转速差别在那,还要考虑联轴节等一堆问题,还有就是水泵是潜水泵,也不是容易的事

网友D:
成本再限制也请给每台水泵加装补偿电容器组,这样可以降低冲击稳定系统工作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照描述这样可以运行。没有问题!

楼主:
单台柴发机组带两台250KW水泵,试运行30分钟,良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柴油机康明斯,发电机斯坦福。

柴油机参数没看到,发电机参数 峰值额定功率764KW,额定电流1375.6A。

250KW水泵起动时最大电流1200A左右,正常运行电流510A左右,有波动时最高没超过580。

第一台水泵起动时没问题,第二台起动时一阵黑烟,声音滚滚,不过很快就下来了。

倒是柴油机端排烟管上做好的油漆都烧得黑乎乎的.

这个项目是内河与大海相连的泵站项目,主要用于排涝,出水管端部拍门防止倒灌。

目前已经增加并联柜了,附件为对应图片,1)柴发机组,没拍到发电机,2)机组控制柜上操作屏,3)发电机铭牌,4)出水管至外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冒过黑烟,跟起动时一样,不过就那么一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已让业主按照要求修改了,增加并联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增加并联柜了

网友D:
这个我们老家用11KW的柴油发电机组带5.5KW的鼓风机,也是黑烟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