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40MT烧了!还有救么!

楼主(2017-07-12):
什么情况会烧成这样!24V和0接反?求大神解答!

楼主:
再问下QD75M2可以控制步进么

网友A:
太有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有材了
我也郁闷了!我从CC-LINK上并的一个24V!在并到一个步进驱动器上!

网友B:
出了这种情况 ,应先仔细自查。

网友C:
试试将PLC输出的24伏电源那里接个外部24V进去,说不定你的PLC还有救噢

网友D:
这个市场上有专业的维修公司,很多修变频器的地方都可以修

网友E:
这个如果拿到三菱授权维修点,那要换整个板子,这一个板子估计要占整个PLC价格一半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问下QD75M2可以控制步进么
不可以,这个模块不是发脉冲,是走总线控制三菱MR-J2S-B的伺服。

网友F:
看着危险!都烧成那样子!

网友G:
只有换新了

网友H:
这个,你的电源还好吗?
我上次一个因为电源烧了好像还丢在废品堆呢?

网友I:
修的话不如换新的了

网友J:
应当仔细检查,上电之前应当对电路进行测量有没有短路

网友K:
这种情况一般修起来不华算了, 买个新的吧。

网友L:
直接整机换了吧;

网友M:
烧了这么严重啊!出来这么久我还烧过PLC,每次接完线我都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N:
还模块吧。

网友O:
不细心,造祸端,做技术的一定要严谨,和做业务不一样,他们是瞎说胡侃,不担责任,就算有责任比泥鳅都滑

网友P:
没有修理的必要,还是重新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