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

楼主(2017-07-13):
老师们,如何用触摸屏实时时钟做自动锁死机器程序,请老师指教

网友A:
高手可以用宏指令做

网友B:
就是用宏指令比较触摸屏时钟,驱动相应的PLC继电器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在PLC做这个程序。。触摸屏功能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操作
威纶触摸屏官网就有样例,你可以下载参考

网友D:
这个不用很麻烦的指令  用触摸屏  元件 里面的 定时式资料传送   将触摸屏的时钟数据传送给PLC,再PLC做比较,在锁死机器,或者再做一个动态密码,用来解锁,保证万无一失表情表情  图片如下

网友E:
你要搞事情啊

网友F:
可以用宏指令来编写,具体可以去下面网址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8806

网友G:
还有拿货了不交钱的??

网友H:
难道在PLC做不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发个这样的程序给我吗,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