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3博图编程TRUNC函数怎么用?

楼主(2017-07-13):
这是S7-200micro/win里面的
为什么换到V13里面编程用TRUNC不行呢?明明已经舍去小数点了
还有V13编程有没有像200里面的累加器AC0,AC1功能类似的累加器?

网友A:
数据类型不一样呀,已经红字给你显示了

网友B:
转换指令给出的是双字、你的#TEMP1定义的是浮点能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懂了,那S7-1200里面有没有像AC0.AC1这样的累加器啊 ?

网友B:
smart200里面的AC0-AC3累加器的类型可变的;用变量表定义的变量数据类型不能改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懂了,因为我给TEMP定义了实数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