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3):
请问  下 SMart line 触摸屏可以用U 盘 上传程序吗  把程序用U盘上传到触摸屏  怎么操纵啊

网友A:
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B:
必须V3的版本,然后U盘上装载的不是用wincc flexible smart V3编程软件编辑的程序,而是用simatic Prosave V13 SP1 upd5或者V14转换后备份的程序,会在U盘上自动创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备份文件就在那里面默认命名为temp.psb,然后再打开触摸屏,开机画面设置里有备份还原选项,插上U盘会识别此文件,然后再进行还原操作,过不了多久程序就会传到触摸屏中,注意这个文件是不能编辑的,所以呢还是有经验的人来搞还是比较稳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