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欧姆龙PLC

楼主(2017-07-13):
哪位大神给说一下欧姆龙plc  cpm1a  输入点能不能直接输入模拟电压或模拟电流信号

网友A:
不能,要用模拟量输入输出单元(如:CPM1A-MAD01等)。

网友B:
呵呵;看来一点还没入门;
数字量与模拟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C:
CPM1A型号有点老了.

网友D:
这个型号的确实老了,我还有两个这样的机子呢,去年没事的时候测试过用MCGS屏和这个机子通讯控制并且还成功了。。

网友E:
如果没有直接二字就可以

网友F:
直接接入,PLC也只是按照开关量特性出来罢了

网友G:
这个型号我用的多。

网友H:
模拟量模块 AD041等等

网友B:
CPM1A没有自带A/D的型号,用模拟量输入的话需要加CPM1A-MAD01/CPM1A-MAD02/CPM1A-AD041等模块扩展;

网友I:
看模块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