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3):
昆仑通泰触摸屏的存储空间太小了,过段时间存储器就满了。想做个程序什么的,当存储器满的时候,新的数据可以覆盖旧的数据。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A:
好像是有一个保存天数设置吧!到一定的天数不管数据是否存满都清除。